DELL 1320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13):
   客户送修一台DELL1320笔记本 说是开机亮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就是昨天在插U盘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就这样了。 迅速拆机。检查后看主板并无烧伤的痕迹。好吧 那就上电吧。按下开关,电流表跑0.36a 大概5秒就掉。测量各电感电压,发现显卡和U供电  总线供电全无,唯独只有内存供电有。那么接下来好办了。测量+vccp pl6无电压 那就先检查PU6第四脚的供电。测量得知+5vs电压才2.6V 明显不正常,直接拆下PR81 还是2.6v芯片没有短路,那么就继续往前追+5vs电压,+5VS电压是U39通过+5VALW转换而来。测量U39的G级无电压,测R267宁外一端也是无电压,那么接下来问题出来了,肯定是断线了。应为测得U40的+3VAWL转+3vs是正常的,直接在Q18的D级飞线到PR81一端OK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0562865\QQ\WinTemp\RichOle\3_$NIF%WZSTBP9I_EXIG`M7.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0562865\QQ\WinTemp\RichOle\3_$NIF%WZSTBP9I_EXIG`M7.png

网友:
写的时候弄错了。应该是飞线R267的一端,发贴不容易 希望各位大神给加加分。

网友A:
二级转换电路问题,鼓励发帖

网友:
二级电路问题 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经典啊,以后遇见这种问题可以用楼主的思路

网友:
一步步量出问题 ,值得 学习

网友:
U盘插了一下的问题,5V出了点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转换电路问题,鼓励发帖

怎么头像换了

网友:
后边拿一些事乱码吗?

网友A:
头像用久了 看换了 换个头像 换个心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像用久了 看换了 换个头像 换个心情

哈哈,我都快不认识你啦,看来这个月的版主亚军是你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都快不认识你啦,看来这个月的版主亚军是你的了

还有10天时间呢 你不会只认识头像 不认id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10天时间呢 你不会只认识头像 不认id吧

哈哈,我以投给你啦,我也爱莫能助了,只能坐等结果了,话说看见你们的高票,让我们怎么追赶呀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上电0.35这电流太大了。

网友:
掉电很对哦是短路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以投给你啦,我也爱莫能助了,只能坐等结果了,话说看见你们的高票,让我们怎么追赶呀

我也投你了

网友:
谢谢,共同进步吧!

网友:
挺不错的 转换电压的G级断线

网友:
刚修完一台。故障点一模一样。我的是有时能开机。有时电流0.9不亮掉电。多试几次后电流卡0..36掉电。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 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搞定了

网友(2015-12-05):
这个也算比较经典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