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cpu 有cpu供电 邪门求助

楼主(2015-07-13):
一个主板 不放cpu有1.3vcpu供电 电感发烫 测试电感cpu供电不对地电路

放上cpu 无法触发 求大神指教 技嘉p43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你看懂了上电时序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
电感不对地短路,不意味着就正常,电感的阻值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不上内存,看什么样,换个CPU ,

网友:
拔掉四个口那个电源看看

网友:
拔小4P能否上电,如果能,那说明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如何还是不能触发,那就查RTC和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坏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同8楼所述,确认下故障点,再排绕这块修,实在不行就拆掉CPU电芯片和上管,再测量有无输出,有就是那里有开路,无就是这两个问题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