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次配件不被支持,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5-07-13):
苹果5S充电显示不支持此配件,换了尾插也是一样。

网友:
不会修手机,会不会跟戴尔一样带有检测?查查相关

网友:
查一下FL60和FL53

网友:
换一套好的一点的充电器

网友:
多插拔几次,正反面多试几次

网友:
原装的也不行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充电器或线的问题。

网友:
充电头的金属部分搽干净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尾插问题,同一条数据线,不同尾插,换尾插就好了

网友:
如果排除了充电头和数据线  问题一定出在U2 或者Q2上。

网友:
W 不是大师,我是路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