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7-13):
DELL N4030独立显卡坏怎样屏蔽改成集显,还是拆除独显自动变成集显

网友:
不是的,要加电阻和飞线,具体的网上有的,找一下吧

网友:
就是把显卡去了,或者是把独显的供电取消,再到BIOS改成集显

网友:
这个比较强大 必须顶

网友:
N4030好像不是很好改吧

网友:
死了这条心吧,这个主板改不了,只能换显卡,或者换板

网友:
网上没有方法 真的改不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是别改,麻烦

网友:
要改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不可以的吧,要必显卡才行的吧??

网友:
可能还要刷BIOSS 华硕K40AB 我看有人改过,,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
4030这款机器没有改成功的吗,在线等

网友:
或者是能让 集成显卡起作用的可行方法

网友:
大哥,我的灰屏啊,怎么测

网友:
把显卡下了

网友:
好象改不了吧,这款机器。

网友:
好像是拆了显卡还要换北桥的,很麻烦

网友:
有没有集显电感的啊?

网友:
把独显的电去了试试呢~!

网友(2015-08-28):
这个显卡贵呀 容易爆 现在修着 报7声

网友:
新手  路过学习

liutianyu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5-10-08):
liutianyu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 比较困难吧  还不如直接换板呢

网友:
看图纸 应该不能改吧  ,要改的话还需由南桥里走线。

网友:
有人好像发过这样的贴

网友:
楼主还是考虑换个板子吧

网友:
请教一下 独显改集显什么条件下才可以改

网友(2021-12-28):
5010改过 改了很多电阻 飞线,4010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