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7100无送话

楼主(2015-07-13):
三星N7100换了屏,就没有送话了。话筒小板换了还是没有送话。要刷机才行吗。没有软件。

网友:
换屏的时候把送话器的线搞掉了吧,重新查找一下

网友:
三星此款机的通病。

网友A:
换了N多7100的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N多7100的屏没有这个问题

按免提,对方才听得到。

网友:
应该排线搞断了把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没。。。。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没。。。。

没有时间搞他,就按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