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88T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5-07-13):
近期有一主板华硕m4a88t-m开机掉电,拔掉12V也不掉。装上12V,拔掉BIOS芯片也不掉。而且各路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刷过BIOS,请教各路大神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过什么掉电

网友(2017-11-27):
我手上有片的问题是。进BIOS 一会儿掉电,或者快进系统了掉,,不规则有没有通病

网友:
这块板好像问题很多。。822 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