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新发现

楼主(2015-07-13):
昨天修一台二修T420的机子,开机到0.6掉电,偶尔也在0.3就掉,掉电后无电感3V 5V,但用示波器测掉电前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去论坛一逛后就开始走弯路了,论坛上有人说待机就有电感3V 5V,看电路图后也就相信了待机确实应该要有电感3V 5V的,因为电池的管理总线上拉电压用的是M电压,如果没这M电压,那肯定是不能充电的,看起来好像证据凿啊,那就修为什么掉电后电感3 5V 也没有了,在这问题上耗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也不行,还是没解决掉电后3 5V电感没电压的问题,这才意识到有可能方向偏了,就查U61的各发出的开启电压后有没有返回来,查来查去也没发现问题,打字太慢,不多说了,就说下过程算了,最后用示波器各信号对比后发现南桥有问题了,换了后就好了。最后总结一下,1:在待机时插电源不装电池,是没有3 5V电感电压,在插电源的瞬间电感上有3 5V,几秒后就关闭了,只有在插电源和同时装电池的情况下才会有3 5V电感电压,有可能要识别到电池的存在才会开启电感3 5V。2:集显供电比CPU供电先出来。就写到这了,对与错还望高手勿喷,因为这也就是个人的维修总结。当作备忘的,呵呵,如对你有点用的就加点分呗。

网友A:
打黑胶的不好换啊,话说集显供电咋就比u电压先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黑胶的不好换啊,话说集显供电咋就比u电压先出了呢?

这板子我量的确实这样,与别的板子不一样,所以就自己备忘了下

网友:
对了还得补充下,这机子待机时先插电源后插电池是充不了电的,必须先插电池后插电源才能充电

网友:
最后用示波器各信号对比后发现南桥有问题了,换了后就好了

这里若能再详细点,一定是篇精华了。

网友:
看到黑椒就头疼  醉了

网友:
楼主bios能备份一下然后上传到论坛吗

网友B:
集显供电比CPU供电先出 ?
按道理应该是CPU供电先出的啊

网友:
应该是U电先出的 我就是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小黑色的 不是BGA封装那3个 很奇怪放两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比CPU供电先出 ?
按道理应该是CPU供电先出的啊

是的,很意外,所以才备忘,CPU电压没出,集显电圧出来了,我也以为芯片坏了,但没有,用示波器测是很完美的波形,但没时间去测人为把集显关了,不知道CPU供电会不会出来

网友:
还是蛮奇怪的,集显电压比cpu电压先出

网友:
T420是不是有啥通病来着,我上次在论坛看到过

网友:
这T420的机子确实很奇怪,CPU电压没出来,集显电压就出来了,手上有这机子的朋友可以去验证一下,不过我在别的论坛也看到一个T420的救助贴,问题和我的很相似,情况也差不多,没CPU电压,集显电压也出来了,这是那救助贴的链接http://www.*词语被过滤*.com/thread-76357-1-1.html

网友:
太复杂了,有点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