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连接网络看电影掉电

楼主(2015-07-13):
如题,刚接收花屏,更换631后OK,收钱完事,过了一个星期客户打电话说掉电,拿回来装鲁大师压力测试没问题但连接网络一看电影就自动关机,哪位高手遇到同类问题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换网卡

网友:
注意温度 和  电源

网友A:
你这个是连续网络会掉,还是连接网络再加上看电影才会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连续网络会掉,还是连接网络再加上看电影才会掉呀,

连网看电影才会掉,本地电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网看电影才会掉,本地电影没事。。

单独只联网也不会掉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哟,

网友:
没做好,还是散热

网友:
帖子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刷下吧,试试

网友:
一 看下是不是温度 过高
二 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不小心搞掉件

网友:
把我的主板给他了。。显卡换得没问题又换一个上去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