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款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平板

楼主(2015-07-13):
如题 ,上午客户送来一个换屏的平板,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型号,连X宝上也找不到型号。
平板背面有谷歌的LOGO 没有任何的字符了

请路过的大神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呵呵,看见谷歌的LOGO了。是谷歌的吗?

网友B:
是谷歌平板,具体型号未明,要不上谷歌官网找找?

网友C:
这个你拆开,触屏排线上有型号,内屏后面有型号,然后到X宝慢慢找,还要注意排线位置和长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见谷歌的LOGO了。是谷歌的吗?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在网上搜了一通,卖家都说不是谷歌的产品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谷歌平板,具体型号未明,要不上谷歌官网找找?

已经找好久了,对不上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拆开,触屏排线上有型号,内屏后面有型号,然后到X宝慢慢找,还要注意排线位置和长短。

谢谢,我在X宝上直接搜了屏线的编号,NND 原来是个山寨机~~

网友:
客户说是在X宝上买的谷歌平板,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对应的型号,后来没办法了,直接拆了屏搜屏线编号,原来是个山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找好久了,对不上号呀

你这款看外表有点像是美版的谷歌平板

网友:
中国山寨就是强

网友:
已经从X宝上订了山寨专用的触屏,等货中~~~~~

网友:
今天屏到了,已安装OK.

多谢各位!!

网友:
肯定是深圳山寨

网友:
深圳可是山寨机的发源地呀~~~

网友:
看这个结构和样子,总觉得是深圳华强北出的,可以拆机看看屏线的型号,然后去某宝查,还查不到就放弃吧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个山寨货,不过山寨也有山寨的好处,结构一般是通用的结构,相对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