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碎了可以单换屏吗???

楼主(2015-07-13):
联想一体机的屏幕撞碎了 背光板没事 可以只换屏幕吗  求知道的大师告知下  如果能换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当然可以换屏,淘宝上看看

网友:
我单换换屏,如果不是一样的屏,一般都换不上去,受背光框架限制

网友:
可以换,但考虑成本问题,一般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可以的,网上有卖

网友:
淘宝应该有卖的

网友:
直接换屏,拆起来比较费事,有的机器外面是触摸屏的更难搞,第一次搞触摸的最好换组件

网友: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屏是可以换的。

网友:
我觉得不好换,如果可以换的话必须买相同的面板才可以!不然到时也装不上去!

网友:
换屏还不如换个机器

网友:
可以换的 ,我就换过!!!

网友:
上淘宝 掏一个,最好要原装的

网友:
换屏还不如直接买个显示器

网友:
屏是机器的主要成本,如果碎了就不建议修啦,换新后还有保

网友:
我这边专做液晶玻璃  报上型号  可发货给你

网友:
当然可以换了 某宝上可以买到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屏来的好

网友:
亲,整块和不换背光价格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可以换的呀 很好换

网友:
单换液晶和整屏价钱应该差不多,而且风险太大

网友:
可以换的,自已有兴趣喜欢diy那就去找一样的换上吧,会问这个问题估计是自已想动手来著

网友:
淘宝啊,上面有很多呀

网友(2015-08-12):
单换?多大的你要看逻辑版是做在边板上还是分开。分开你还要会配逻辑版要不会烧。。还是淘宝上你不懂最好别买。基本都是二手屏。。

网友:
可以换,丽水飞翔

网友:
买新屏有保障,屏是核心,如碎立即购新

网友:
可以直接换屏,那个宝上面好多,把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换屏不如换显示器啊

网友:
价钱问题,其它不是个事

网友:
当然可以呀,在淘宝上买个同型号的屏换上就好了呀

网友:
一般屏坏了,还不如买个显示器呢。一个屏也贵呀

网友:
可以的,一体机就是常见的屏 ,淘宝上有,买个显示器用不了一体机的

网友:
动动手,换换屏,掌握这些方法有必要。

网友:
我手里有个长城的23IPS显示器屏裂了,还不知道哪里能换呢

网友:
你们不会维修还是拿来喂我们维修店修吧,一下你接错线麻烦了

网友:
不然就拆一台旧的显示器 屏装上去

网友:
买一块屏 直接换上去好了

网友:
可以啊,网上应该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