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D3 主板老烧MOS管

楼主(2015-07-13):
七彩虹G41 D3 主板老烧MOS管,哪位大师知道请指导!!!!

网友:
看看后记是不是有过刘短路

网友:
发帖求助也不尽量详细一点。    烧mos   ,如果是在pwm电路中的上下管  主要考虑   自居不良     电流检测电路       相位脚是否断线   ,还有芯片本身性能不良  以及后级负载短路等
如果是op   加  mos的供电方式   主要考虑mos管g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