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报警3声

楼主(2015-07-13):
进系统 花屏卡死,客户说用着有时候动下他或者拿起来摇一摇又OK哦。 以为内存松了。 叫他留下来了,客户走后  插拔内存换了自己新的 也还是有这种故障。没修过苹果机 有没哪个师傅帮忙给点下手思路。

网友A:
像是那个芯片脱焊了

网友B:
是不是摔过的,芯片空焊,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BGA芯片虚焊了

网友:
你是说显卡? 还是 BGA的太多了

网友:
你是说显卡?  BGA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摔过的,芯片空焊,或者屏线有问题

按客户的描述可能只是经常搬动吧说没摔过看上去周边也没摔过的痕迹  屏线插头都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那个芯片脱焊了

具体的能不能说清楚点些哦?

网友:
动一下能用,屛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看看不亮机的时候,缺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