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7-13):
今天接受了一台笔记本,至于什么品牌型号就不想说了,不显,开机电流1.4A,先吹了显卡,吹了之后还是一样,吹了几次,架上焊台,加焊,下了焊台,问题依旧,刷BIOS,问题依旧,反反复复的试,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有条内存坏了,搞得整台机器都开不了,无语

网友:
这维修流程 …

以后备上点试机内存吧

网友:
这,是先来就是三板斧

网友:
还是要多测数据才动显卡或者桥,很多现象都要裸板换内存换U后决定是否主板问题的。

网友:
看来楼主也就这几招啊,干完就不知道该搞什么了

网友:
呵呵 首先不显示就是换或者擦下内存吧

网友:
呵呵,不过内存和不过显卡能一样?

网友:
运气差,电流都1.4了。我也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大意失荆州,是吧

网友:
挺无语的,好的,我的错

网友:
幸好焊显卡没扩大化

网友:
没事!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