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糊涂修复

楼主(2015-07-13):
  机器是昨天来的华硕X55VD 3.0内存号是K55VD.机器实际测试为无触发。实测有5v输出3v只有0.18.芯片开启信号为2.5v 5v开启信号为5v。
  接下来就是刷bios网上下两个都不行。琢磨半天,没有思路。更换io IT8517E无效。网上找不到图纸。也不知道35v供电芯片型号,最后没辙了放了一天。今天拿出来看了下,网上找了半天点位。终于找点位。下面上图

这个点位图比较别扭,而且这个截图软件不怎么好,图纸也没有很多东西写着不方便,各位看官不要见怪。不懂得我也没有办法了。

上面那个是3v控制信号只有2.5v

这个是与之相连的符合管

这个是控制符合管开启的电路与脚位

这个是与之相连的其他原件,有些事空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这个是罪魁祸首,见到此符合管有轻微腐蚀。清理无效。直接去掉点亮。这个管子还有组信号空的。去掉没有问题

应该是两个N沟道复合管吧。
管子位置在这里

最后送上亮机图

这个机器修的很累。只能慢慢摸索的,很多信号基本我都没有说,一个个说出来是在是很麻烦的。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像我这样问题的。你们可以参考下。下面附上点位BIOS和点位的软件。点位软件使用时要时间跳到11年。多去打开几次。我也是被这个点位搞的头大了。
这个文章我之前发错了版块。现在在这里发下。应为华硕的确实是很多人的心病。大家多看下有助于互助学习。BIOS什么的我就不重复上发了。那个连接是这个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229&page=1#pid13451518

网友: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规。如果有和我说下好吗。我马上删掉

网友A:
遇到华硕的就头大,找到点位就不错了,另外还是不够仔细没看到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华硕的就头大,找到点位就不错了,另外还是不够仔细没看到腐蚀的

也不算是腐蚀,感觉就像是受潮引起的。后来也是证实那个符合管坏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看得头大 别说楼主修了

网友B:
维修眼力也很重要啊,,,仔细看能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眼力也很重要啊,,,仔细看能省事很多

那倒是不一定今天还有一台是无处发K42J  io周围很脏。擦了两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C:
好多时候板子都是用眼睛修好的

网友:
拆掉也能点亮  估计不是什么重要的信号吧

网友D:
没图纸真的修得累,你看点位重点看相连元件的外观来修值得一学。加分给你加在哪一个帖子合适?

网友E:
现在接到华硕机价格要报高点

网友F:
相信以后会碰到,这个型号的本本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时候板子都是用眼睛修好的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问题连自己的眼睛都不敢相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信以后会碰到,这个型号的本本挺多的

嗯,兄弟给加加分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接到华硕机价格要报高点

华硕的确实是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真的修得累,你看点位重点看相连元件的外观来修值得一学。加分给你加在哪一个帖子合适?

呵呵谢谢。你觉得哪个方便就加哪个好了

网友G:
现在的价钱报不上去了。,动力也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价钱报不上去了。,动力也不足了

那是没有办法的。电脑这么便宜,修修贵了人家还不如买一台

网友H:
查内存和显卡  冲刷BIOS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I:
这个板子 没有图纸吧 应该

网友J: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内存和显卡  冲刷BIOS

看都不看就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 没有图纸吧 应该

没有图纸的。点位也是用着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差不多的

哥们支持下加加分

网友H:
迅维网找啊  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迅维网找啊  有图纸

都找过了[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你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