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 Pro 掉电

楼主(2015-07-13):
如题  联想YOGA2 PRO  i7 接电自动触发 电流上到0,35掉电  测量各大电感供电正常。
机器比较新    没找到图纸  BIOS
没啥思路了  有没哪位兄弟有这机器的图纸 能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就一颗cpu,难搞哦

网友B:
这是哪家代工的?是富士康做的吗?

网友C:
觉得有点辣手,不过不开机,应该CPU还没过吧。加焊试试看,看图片CPU显卡都在一起,或许是过热虚焊了。

网友:
CPU应该不是吧

网友:
这机器可是不好修

网友:
脱焊不会自动上电吧?仔细看有进液不?

网友:
还有保修,送售后撒

网友D:
0.35出CPU电压了吗?

网友:
这机器就是CPU坏了,风枪加焊就可以开机,遇到过

网友E:
0.35掉电是CPU的问题,风枪加焊CPU上小的晶体应该就可以开机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颗cpu,难搞哦

是啊  又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有点辣手,不过不开机,应该CPU还没过吧。加焊试试看,看图片CPU显卡都在一起,或许是过热虚焊了。

看这板子这么漂亮   不想盲目的做CPU哦        感觉上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5出CPU电压了吗?

出了,,电感电压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5掉电是CPU的问题,风枪加焊CPU上小的晶体应该就可以开机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谢谢,,我用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家代工的?是富士康做的吗?

不知道,,,头一次见。。

网友:
以后板子会越来越难修

网友:
不想先BGA的话,可以先用风枪吹几分钟(温度,风速把握好),

网友:
记得之前找过 YOGA的图纸目前没有

网友:
这具有点不好办呀

网友:
这个板好厉害 的样子,

网友:
上次遇见一台i5的  128 ssd  cpu没电压掉电没搞定

网友:
这是Haswell的芯片组,桥和CPU都集成在一起,0.35掉电,查一下看看可能是哪个PG没有的

网友F:
YOGA一般都是合肥仁宝代工的,我有朋友在里面做,黑色的板子,还比较薄,咋一看还以为是平板的主板,

网友:
联想YOGA系列的超级坑。。啥都没有,,,图纸点位难寻。。。不是明显故障的话不好修

网友G:
高集成的越来越难搞了 问下楼主 这个修好了吗 分享下。。。

网友:
擦,笔记本以后都做成这样,还肿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集成的越来越难搞了 问下楼主 这个修好了吗 分享下。。。

找不到资料  没啥思路修,,,,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
搜供电芯片的型号,测vid再说。

网友:
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不

网友:
没有点位图难啊

网友:
不止啊  图纸  连BIOS都没有。。。

网友(2015-08-12):
这种机器只能刷刷BIOS  加焊加焊  没图纸  没点位  不好搞

网友H(2020-08-18):
广达代工的  这板子CPU通病  我已经换过两个了

网友:
http://www.iduvip.com/bjbwxtz/1402.html

这里有,你去这里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广达代工的  这板子CPU通病  我已经换过两个了

这是联宝代工的,广达的版号不是NM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YOGA一般都是合肥仁宝代工的,我有朋友在里面做,黑色的板子,还比较薄,咋一看还以为是平板的主板,

你朋友可以搞点图纸出来吗

网友:
先加焊一下了,或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