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

楼主(2015-07-13):
    开机四声短音,屏幕没有显示,现在扣掉电池,跳接JBAT(这个是不是就是coms跳线、还有个Jrtc的不是很懂)中,明早试试看行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重插内存,重插显卡,刷BOIS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B:
解决问题后,谢谢分享,我也有这问题在等答案

网友C:
可能是板子的集显部分坏了,我修过一个cpu供电坏的,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修好集显不出供电,加独显正常

网友:
BIOS坏了。刷吧。

网友D:
刷bios试试    不行换板子

网友E:
修好没,楼主?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片V星的,还没修好

网友F: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检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杀个bios试试看!

网友G:
不会杀要专业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检修以免扩大故障

用的时候再去吧,这是个备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楼主?修好了 分享一下

没弄好,丢在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    不行换板子

无显了,不会刷,用的时候再拿出去看能不能修吧

网友:
不会刷要专业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板子的集显部分坏了,我修过一个cpu供电坏的,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修好集显不出供电,加独显正常

牛,反正我是不会修了,哪天拿出去电脑城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后,谢谢分享,我也有这问题在等答案

没解决,不会弄

网友:
看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插内存,重插显卡,刷BOIS试试

前两个都做了,bios不会刷

网友:
先外观检查,内存槽,CPU座,各外部接口。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杀要专业工具吗?

买个最便宜的编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