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独立的显卡改成集成的显卡

楼主(2015-07-13):
不是通过改板,而是把独立显卡的“关掉”,使用CPU里面的核心显卡,有这种可能吗,我好像听我老板说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可以,断开独显供电就行了,不过得看机型

网友B:
可以的 短开供电 拆掉显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断开独显供电就行了,不过得看机型

追问;这样的话BIOS检测过的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短开供电 拆掉显卡都可以

可是,显卡的供电时EC控制的,如果EC没有收到显卡的PG信号,可能也会掉电啊

网友:
能出个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帖子吗,

网友:
我的神舟就是直接断开供电的

网友D:
这个要针对机型的,像HM65桥的,有双显卡的才可以,有的是需要改电路的

网友:
新机器的话,可以直接把独显电感翘起来就可以了,如果独显供电在复位之前,那么就要拆掉显卡,,,。。如果能显示的,,,可以进BIOS把独显关了

网友E:
现在为啥都改来改的  不行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显卡的供电时EC控制的,如果EC没有收到显卡的PG信号,可能也会掉电啊

的确要看机型的 55系列以上的貌似都可以

网友:
小部分可以

网友:
这个 的要看 什么板子 什么 平台的

网友:
进BIOS把独显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针对机型的,像HM65桥的,有双显卡的才可以,有的是需要改电路的

对,我说的就是这类的自己,怎么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为啥都改来改的  不行就直接换板了

老是换板,做的不是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要看机型的 55系列以上的貌似都可以

55系列的可以,是断电还是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系列的可以,是断电还是改BIOS

断电就可以了 其实断不断都一样可以直接用集显

网友:
楼主成功了没

网友:
这个有点难,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