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5-07-13):
华硕x42j,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外接怎么用都正常,然后内屏不显示,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认出屏来,(10次可能有1次时候能显示),能显示的时候怎么动排线,怎么运行电脑都没问题,不过关了机再开的话经常就不会再认屏幕了。就不会显示了。显示的时候屏有3.3供电,没显示的时候感觉就是没有识别到屏幕然后没有输出3.3v.,,,,求助呀。究竟会是哪里问题。看到论坛很多人换了屏,排线,显卡,都解决不了。
补充,CPU拿出来过装回去还是不行,但是试过不小心把坏的CPU放进去,然后把原来的再放回去就好了。只上2个螺丝,可以显示了。试了很多次,敲CPU反面也没试,应该不是CPU座虚焊才是。但是上了4个CPU散热器的螺丝就不显示了。。。。拆了2个又可以了。。。怎么用都挺稳定的。。奇怪,奇怪。。

补充内容 (2015-7-15 12:12):
第二天又不行了。然后我加焊了CPU座,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又换了CPU,结果还是一样,,,该死的华硕,究竟是哪里问题。。。。。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看看背面的固定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背面的固定架有没有问题

固定架会有什么问题?我估计是CPU座虚焊,或者CPU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屏供电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