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联想B465C

楼主(2015-07-13):
机型:联想B465C 故障:不触发
放到手里快一个星期了  同行打电话来吹了 我就拿出来看了下  没有波波 只有刷BIOS 换板  不懂电路
有待机 不触发 开机脚有3.2都正常了  那去看下 3  5V正常不  居然没有 芯片是ISL6228 看了下 也不

懂这个芯片这么工作的  打算换个 看看的   有个小贴片电容看着不顺眼 两头一头是白色的焊点另一头

这么有点小黑木耳 看了这个电容是在芯片的11脚 网上查了下芯片手册 是EN 后面就一大堆英文  不认识
应该是个控制型号吧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滴滴想 用指甲扣掉算了  扣掉在量 不对地了  上电 测3  5V

出来了  例子短接开机脚 直接0.8一过就亮机 到这就维修结束 整个过程就20分钟左右 装机还装了 我差

不多半个小时 付上亮机 BIOS 原机读取 AMD独显的  大神莫笑

网友:
支持发帖 加分 虽然很乱 发多几次就好

网友A:
实在是牛,楼主不懂电路,仔细观察也能修好

网友:
的确有点牛呀,你不懂英文,可以将它复制到在线翻译里去看呀,EN一般都开启脚

网友:
说的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牛,楼主不懂电路,仔细观察也能修好

完全靠经验 有的就是碰运气

网友:
电容靠指甲扣?不怕扣掉焊盘啊

网友:
楼主牛啊,烙铁都不要用,抠掉就是

网友B:
能否教我你是怎么备份BIOS的?

网友C:
ISL6228的芯片不是3/5V供电的吧?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否教我你是怎么备份BIOS的?

我是直接拆芯片的  没有在线背  有个24  25的通用夹子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SL6228的芯片不是3/5V供电的吧?

以前不知道是听那个老师讲的 找系统供电  就找一大一小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知道是听那个老师讲的 找系统供电  就找一大一小电感

我们以前老师也这样说过,图纸上看是TPS51125才是3/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拆芯片的  没有在线背  有个24  25的通用夹子也可以

感谢,你要是在线备就好了    这样我也学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要是在线备就好了    这样我也学到了,呵呵

有软件啊  近系统后 提前BIOS的   网上好像很多

网友E:
楼主谦虚了,其实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谦虚了,其实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什么高手哦  我的维修步骤就是  修通病 换电容 刷BIOS 换板  换人   短路的还是难不到我  信号就有些压力了

网友:
高手啊,,很细心的

网友:
楼主求IO的型号啊。我这个上家没有修好。弄坏了不少东西。麻烦了。582195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