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 300 P4 维修

楼主(2015-07-13):
首先外观检查 两个主滤波大电容鼓包 没发现烧焦的 痕迹

打进线 对地阻值 无求大 说明300v 无短路 整流桥好的
打输出线 对地阻值 12v 5v -12v 正常
3.3v 5 有点低 吸锡器吸掉 3,3v 输出双二极管 二极管档测试阻值正常
更换主绿波电容
上灯泡 一闪就灭 测辅助变压器 主绕组 30多v
装保险 上电 测试5v SB 正常5.16v  PSON 3.6v
短接不开机  查推动管阻值正常 拆下来测试 也是正常
待机测 7500 8脚2.06v 11脚20.6v  13脚5v 4脚 4.16v
短接 8脚 1.36v 11脚 1.36v  13脚5v 4脚 0.007v
测试推动管B极 偏置电阻 3.3K 正常
说明7500 和推动部分正常
按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038&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查下主开关管 部分看看
发现R4 R5其中一个 39欧 阻值250K 变大了
找到个 39欧 四环电阻 装上 开机风扇转动正常 测试下 各路输出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与鼓包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是否开路,不然过一段时间该电容还得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与鼓包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是否开路,不然过一段时间该电容还得鼓包。

470UF电容没有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70UF电容没有鼓.......

没有鼓?看图片是鼓包了吧!

网友:
均压 电阻查过了
按修的三个长城电源 都是因为 均压电压 被电容打的胶 固化腐蚀了 导致阻值变大
导致大电容 鼓包 更换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鼓?看图片是鼓包了吧!

不是被斑竹永久禁烟吗?
这种电容顶部封装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被斑竹永久禁烟吗?
这种电容顶部封装就这样.........

我之前也有一个长城300-P4的,顶部就是这样鼓起来的,换了之后负载才正常了。正常的电容顶部不会鼓起来的

网友D:
现在谁还修电源呀,挺佩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有一个长城300-P4的,顶部就是这样鼓起来的,换了之后负载才正常了。正常的电容顶部不会鼓起来的

这种电容需将顶部的塑料盖去掉,才知是否鼓。。。

网友E:
明显坏的不用去顶部的塑料盖都可以看出是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需将顶部的塑料盖去掉,才知是否鼓。。。

是的  按有看了下 换下的电容 顶部是塑料 用力按下去 就可以感觉到 顶部是平的
330的 顶部鼓起 用手按压 确实去鼓起的
按以为是鼓包的 看来错了 还得继续学习
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谁还修电源呀,挺佩服的

话不能这样讲 俺学习修电源 至少也学到了 好多东西
不只是为了修好了卖钱
一般电源坏了 按都是直接换新 杂牌也才六七十

网友F:
楼主的帖子好详细,玩机久了,也有3个正品电源挂了,没时间修,给楼主研究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帖子好详细,玩机久了,也有3个正品电源挂了,没时间修,给楼主研究算了。。。

好啊 按现在学习电源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坏的不用去顶部的塑料盖都可以看出是鼓了吧

确实 不是坏的 按后来有换到别的 电源上边 好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啊 按现在学习电源维修呢

楼主是在那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在那个地方的?

江苏 宿迁

网友:
支持楼上。把塑料去掉

网友:
这个电源 又坏了 这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不开机 换电阻 好了
第二次 上主板 不行 换电容 好了
这次 是保护了 风扇转一会 停 没发弄了 一碰到保护 就没头绪了
难道是 时间长了 08年的电源 修好没多长时间就出问题
换的电容 都拆机  是不是得换全新的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