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 800-2936-B有开机声暗屏

楼主(2015-07-13):
接到暗屏,拆机后量下保险坏了,心里暗喜,直接找个0偶电阻,供电是有了,但是还一样,老老实实查条件,南桥没有发出开启和PWM,这个U9701要满足供电 开启调节,南桥还要和它数据通信,反馈都正常才能开启升压LED   50V ,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南桥坏,因为不知道南桥在收到什么条件才能发出调节和开启信号,
想了下经常改其他电脑的开启和PWM,就想也改个开启和调节试试

下面开始失败的改造,
南桥复位BKLT_PLT_RST_L正常,LCD_BKLT_EN这个是高电平后,Q9706才能导通PPBUS_SW_LCDBKLT_PWR, ,LCD_BKLT_EN要为高电平应该南桥正常发出,现在不正常,Q9707没有导通,直接2脚和5PIN连接起来,人为使它导通,现在开启高电平有了,还差调节了,调节我直接和开启连接到一起,但是高电平是有了,但是状态依然,

到此不知道是南桥问题,还是南桥要收到什么条件,还是LED控制芯片问题了,希望高手帮忙看下

补充内容 (2015-7-18 19:37):
机器已经修复 换南桥好的 重值都没用,直接换新,

网友A:
先排除高压这一块阻值是否正常,肯定是保护造成桥没有发出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高压这一块阻值是否正常,肯定是保护造成桥没有发出启动。

阻止都测过了  而且屏肯定没问题  好机器测试过了

网友B:
你看一下屏供电开启没有,如果没有开启就要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正常,是否已经读取了EDI——也就是——LVDS_IG_DDC_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屏供电开启没有,如果没有开启就要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正常,是否已经读取了EDI——也就是——LVDS_IG ...

LVDS IG DDC DATA波形肯定有了,楼主不是说暗屏吗?说明已经显示了,只是背光升压没有而已

网友C:
要改线路你也连错了,应该是把Q9707的2脚和4脚连起来才对,这样才能形成分压,使Q9706的控制级达到低电平,12V电压才会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改线路你也连错了,应该是把Q9707的2脚和4脚连起来才对,这样才能形成分压,使Q9706的控制级达到低电平, ...

12v电压已经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改线路你也连错了,应该是把Q9707的2脚和4脚连起来才对,这样才能形成分压,使Q9706的控制级达到低电平, ...

他现在是LED控制芯片没有发出驱动方波 导致升压电路没有

网友C:
你这种南桥没发给升压芯片开启信号,一般都是换南桥就可以问题,不过还有一办法,就是外加一块升压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南桥没发给升压芯片开启信号,一般都是换南桥就可以问题,不过还有一办法,就是外加一块升压板

这倒是好方法 不过苹果没地方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好方法 不过苹果没地方放哦

那你就换桥了,要么直接飞根线给加个3.3的信号,有些机器是可以的

网友E:
看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

开启和PWM我都改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行  今天到了料板  我先换换控制芯片看看吧

网友F:
这个看看读屏信号吧   我碰到过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看读屏信号吧   我碰到过是屏坏了

屏是好的  好机器侧过  不读屏也不会暗屏

网友(2015-12-14):
LCD_PWM_EN不是电压,它是一个波形,,控制亮度的,这个没有先查升压片有没有问题,再去换南桥的,,还有BIOS有没有刷过

网友:
苹果背光电路的问题简单的时候一烙铁搞定     跟你闹脾气了能搞死你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换了南桥没好

网友:
  还是 屏暗很郁闷的,  我的保险都没坏,就是升不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