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点开之后 图纸不见了

楼主(2015-07-13):
华硕点位图   用软件打开之后   原文件就自动消失了   我可怜的点位图啊  有没有遇到一样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点位图有问题吧,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没办法。

网友A:
找到原文件  右击属性 设为只读 一般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文件  右击属性 设为只读 一般就好了

谢谢   好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点位图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好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点位图了 !

呵呵  好简单的  其实很多人遇到过

网友:
有个压缩文件不会自动删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