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1 cpu温度高

楼主(2015-07-13):
联想 E431 cpu温度高,风扇散热片都换了,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求思路

网友:
风扇转不转?

网友:
是测试温度高 还是真的高 温度高有别的异常现象不

网友:
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是用软件测出的温度吗,也许是误测,你可以用手感觉一下,。

网友:
不行的话,换板最安全

网友:
遇到过BIOS有问题的CPU温度过高

网友:
更换散热铜管试试看

网友:
有时候是散热效果没有做好,我也有一台DELL  N5110的以为是显卡问题 ,换了 还是没有好 ,是散热器接触没有到位哦

网友:
温度高,,有没有关机死机,之类的问题呢,,

网友:
吧CPU换成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
把换CPU了

网友:
加个垫子  要薄薄的银片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动过桥和显卡吗  ?

网友:
你用鲁大师检测一下啊

网友:
如果富有 就去做山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