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R6100PDE液晶彩电(35017320)待机灯红按开关不开机

楼主(2015-07-13):
康佳LED32R6100PDE液晶彩电(35017320)待机灯红按开关不开机 , 开关针有3.3V 按开关有3.3-0-3.3跳变。主CPU对应的脚也有跳变,但不开机。屏幕不亮,也无声音。。量电源 12V 只有7.3V LED灯管的MOS管 D级有72V。 看图纸V808的控制脚电压为0V 按开关也无变化。。。
是不是这个12V 只有7.3V 有问题??还是需要开机后这个+12Vab才出来的?
我付上图纸。大家帮分析分析。

POWER-ON 电压为0.73V

网友A:
按键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B:
TCL的程序爱坏 鲁个BIOS看看

网友C:
先强行开机,判断是电源板 还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就 先看看 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24 程序  25 程序   还IIC  电压  要是电源板就好修了

网友D:
把电源板子,强行起机,看看是不是电源的事,不是电源的事,那就事程序坏了,重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L的程序爱坏 鲁个BIOS看看

是康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板子,强行起机,看看是不是电源的事,不是电源的事,那就事程序坏了,重写程序就行了

强行起机 是短接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强行开机,判断是电源板 还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就 先看看 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24 程 ...

电源板跟主板是一体的,没懂如何强行启动 短图纸上哪一条线?加上也没找到这个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可能有问题

按键板就3根线 每根我都量过或者我直接把按键板去掉,用镊子对地短开关针 也一样。。。

网友E:
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F:
看电路图待机时就是7.5v,按下按键,测量主板端有变化,一般不是按键板的问题,看电路图应该先有POWER-ON后,再有12v输出,不知道你的主板,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图待机时就是7.5v,按下按键,测量主板端有变化,一般不是按键板的问题,看电路图应该先有POWER-ON后 ...

主芯片我也没拆开散热看,POWER-ON为0.73V 是不是说明保护了?灯管坏了?导致待机保护?是这样吗?如果LED灯坏了,插电瞬间 POWER-ON会不会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你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灯)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主芯片我也没拆开散热看,POWER-ON为0.73V 是不是说明保护了?灯管坏了?导致待机保护?是这样吗?如果LE ...

如果灯管坏了保护,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POWER-ON信号与LED灯的好坏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就算LED灯坏,插电后POWER-ON也会是高电平,,看你说的状况应该就是主板不好!你有没有问一下客户是什么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测全板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芯片我也没拆开散热看,POWER-ON为0.73V 是不是说明保护了?灯管坏了?导致待机保护?是这样吗?如果LE ...

我是2015年8月2号修到和你一样的机子  和你同样的故障现象  不知你修好了没有  3号我把主板机给别人修了  7号 寄回来一装机还是老样子   7号又寄回去 让淘宝专家帮修   今天是8号  闲来没事看看图纸  看到第13页背光部分居然在右下角  有一个背光保护 就待机的电路   这让我严重怀疑我的板子没坏  可能是灯条损坏一起保护所致  或者是背光部分有问题   但是网上师傅帮忙看过了  就算板子有问题 应该能发现  所以 灯条故障的可能性大   但是板子寄出去了   不再手上了   不然可以去保护试试   也就是把背光驱动集成块9902的24脚断开 或接地   就可以去保护   应该就不再保护了   我的QQ894873724   加我QQ时注明康佳不开机  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灯管坏了保护,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POWER-ON信号与LED灯的好坏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就算LED灯坏,插 ...

灯条坏了保护  会待机的  以前的经验是不会待机  且有伴音   但是就这个机子而言  是待机的

网友H(2015-08-22):
我的康佳  还是没修好   取消背光保护也没光   换灯管也没用   取消背光保护对电源的待机控制  也还是一闪背光就待机      我这机子不是背光故障  背光亮的时候   主芯片发烫   故障表现期间  主芯片不烫   应该是主板系统问题  不是背光问题    我只有换板子了     网上找人反复修了3次   都没好   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康佳  还是没修好   取消背光保护也没光   换灯管也没用   取消背光保护对电源的待机控制  也还是一闪 ...

后来拿去给一个大师修好了,确实不是背光的问题,其说是主芯片供电的问题。。跟正常电压差0.2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