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

楼主(2015-07-13):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030笔记本电脑,同行发来的,接到笔记本加电看待机0.01A,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拆机检测3.3V,5V正常,找来图纸检测EC(NPCE781BA0DX)95脚KBC_PWRBTN_EC#3.3V正常,按开机键又高低高的变化,再测EC 117脚PM_PWRBTN#也又高低高的电压变化,继续往下测,PM_SLP_S3#,PM_SLP_S4#都没有一点电压。按道理桥HM57收到PM_PWRBTN#后就应该发出PM_SLP_S3#,PM_SLP_S4#,然后再开启后级电压。可是这个没有,到这里只有换一个HM57的桥上去再看什么情况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的?还有问一下,我手上只有HM55,不知道能不能代换HM57,有人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DELL 的机子先测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HM55 和57可以代换,我试过

网友:
应该先排查桥的实时时钟电路,再考虑换桥,HM55/HM57理论上可以代换。

网友B:
这里有时序,你可以对照检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如果都满足,那就刷ECBIOS

网友:
先查桥的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 (特别是RTC线路 )

网友:
先不急于换桥,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再换。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RTC,待机电压这些也要查查的

网友C:
先换桥再说 可能测来测去还是是桥问题

网友D:
触发还和BIOS有关系哦,不要忘记刷了  ,然后在高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机子先测测CMOS电池有没有电

测COMS电池,一般会首先测的,有电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时序,你可以对照检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如果都满足,那就刷ECBIOS

按照这个时序,3.3V,5V都产生了,但15V就是不产生,不会跟这里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还和BIOS有关系哦,不要忘记刷了  ,然后在高桥

BIOS已经刷了几个了,都还是不触发,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桥再说 可能测来测去还是是桥问题

换了一个HM55的桥上去,故障现象一点都没有改变!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可以代换哈

网友:
    可以代换    你可以先查查桥的开机条件在说啊

网友:
今天刚刚修好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不是BOIS 和桥片的问题  3.3v 的滤波电容坏了 换了好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哥们继续啊  把结果发出来啊 修好没有啊

网友E:
楼主,你有检查过 EC的 RSMRST#吗?桥要收到这个信号,才会接收PM_PWRBTN#哦

网友:
桥下面被别人取了两个电阻,补上后跑码正常,感觉亮机了,可是屏上面一点反应都没有,外接有反应,但不显示内容出来。再仔细看显卡下面,被别人取掉三个电阻,查图纸补上后,终于显示了。现在机子到桌面的地方就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有检查过 EC的 RSMRST#吗?桥要收到这个信号,才会接收PM_PWRBTN#哦

查过的,EC发出了这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过的,EC发出了这个信号的。

那就看看你LID_SW# 这个要高电平

网友:
原来是个儿修机,还被上家动过手脚。

网友:
我也觉得要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被别人搞过了掉件的不好搞呀,只有对图纸一个一个来啦

网友:
这种恶意行为不好搞 呀,已经到桌面了,那就看一下显卡和CPU供电是否稳定哟。温度是否过高,开关电压是否被拉低,反正各种可能都有,还有你之前不是刷过BIOS撒,将原BIOS刷回去看一下呢?

网友:
55代57会不显示的,我就试过

网友:
MH55能换57的。我换过

网友:
DELL 的保护电路比较较牛的,注意哦

网友:
3V 5V没反应?

网友:
15V升压没有出来,查升压电路,要是问题,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
这个主板才230一片,最后还是叫顾客换主板了!郁闷!

网友:
可以代换的,但是不触发还行先查查bios ,EC

网友(2015-08-15):
有些维修人员的职业道德确实有待提高!个人觉得应该倡导:维修心态,凭技术和良心挣钱!

网友:
桥的条件和BIOS都没查 就换桥 太冲动了吧

网友:
有没有那个地方短路。

网友:
你可以重点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应该是57能代换55

网友:
有RTC供电时钟复位
南桥3 5V待机电压
有RSMRST
PWRBTN
如全有
换桥吧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和BIOSS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