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OYO SY-A78LM3-RL V3.2 跑码不正常

楼主(2015-07-13):
梅捷主板型号sy-a78lm3-rl v3.2  主板各大电压都正常 ,开机c7  00 循环一直跑,内存电压也正常,BIOS以刷   求大家帮帮忙 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供电时钟都正常了,查桥的PG,桥的PG同时受控于IO,

网友B:
更换IO芯片,查SM B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IO芯片,查SM BUS

已经跑码过CPU了 就是卡内存,应该跟IO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都正常了,查桥的PG,桥的PG同时受控于IO,

内存总线都是去的北桥, 北桥已经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主板就注意一下三极管或者断线之类,不行换个时钟试试,这种pcb实在不敢恭维,不稳定

网友:
看样子还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内存旁边两电容换了就行 我也碰到过咯,换了就好了  咯咯希望你也可以

网友:
北桥都加焊了,压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