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短路地方太多了,不知该怎么搞

楼主(2015-07-13):
    接一台5S,不开机不连机,搞好后,刷机报错1,经过检查,基带电源旁边好几处短路,不知道该怎么搞了。特上来求助‘

      如上面三张图黄色的地方就是短路的地方,第三张图已经确定是射频IC短路。但第一张和第二张,不知道到该先拆基带IC还是先拆基带电源。
如果是电源的话,好还办,但如果是基带IC的问题,那不就无解了。各位大神,经验多,指点下这种情况是基带问题多还是
基带电源问题多。如果是基带问题的话,就退换客人了算了,换套件估计客人也接受不了

网友:
把基带拆了,在量一下阻值

网友:
判断主要要看怎么引起的,自然损坏的都有可能,进水的一般都是电容或基带电源。一般情况下拆基带电源先。没胶,拆装也很快

网友A:
肯定是干基带电源啊   还短 就还给客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干基带电源啊   还短 就还给客户吧

说的好,多谢

网友:
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电源啊,如果拆了还短,果断投降。

网友:
不要折腾的,直接和客户谈,不行就算了

网友:
换主板吧     没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