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电池不检测

楼主(2015-07-13):
有一台x31 电池 1 5脚有10V的电压
插入笔记本按开机键不开机
插入电源电池灯不亮,按开机键可以开机
插入电源,拔掉电池也可以开机,
++++++++++++++++++++++++++++++++++++
但要设置时间才可进系统,关机拔掉电池,再重插开机还要设置时间,biso电池有3V电源
这到底是哪坏了
求指导

网友:
感觉像两个问题
1建议换个电池试试 (供电电池)
2查RTC线路

网友:
感觉RTC电路不能保存实时时钟,建议裸板先放电再只装CMOS电池测实时晶振看是否有压差

网友:
就是没有合试的电池
怎么改让本本直接不检测电池开机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