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飞天UI45 D3 X320 MB C1

楼主(2015-07-13):
整机待机0.18A————怎么这么高,外设有短路?
裸板待机0.01A————裸板貌似正常了
3/5V正常,就更开机针上没电,不知道这个电是3/5V还是19V供过来的,下班了。跑了半天也没跑到3/5V,
不确定是哪个供电的,各位请给我一些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5-7-14 18:50):
已修复

补充内容 (2015-7-14 18:51):
板子POWSW#的信号线断了,补了根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5-7-14 18:52):
整机待机电流高,是因为电池在充电的原因。

网友A:
这机器找不到图纸,可参照UI41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找不到图纸,可参照UI41来修。

谢谢,我下了个UI43的图纸。但是找不到开关电压是由谁拉高的,,,,,,

网友A:
由+V_DC_IN经1M的电阻上拉,应该是1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V_DC_IN经1M的电阻上拉,应该是19V

谢谢。这个板子修好了,但是UI45不是由1M电阻上拉的,只有2K左右,
我还是没找到这个电阻,,,
板子POWSW#的信号线断了,补了根就好了
对了,帖子怎么改状态为【已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板子修好了,但是UI45不是由1M电阻上拉的,只有2K左右,
我还是没找到这个电阻,,,
板子PO ...

这个好像要版主来改的。修好就行了,在路测是不准的,因为还连接其他电路。开关上是否19V的?

网友C:
修的时候电池都拿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版主来改的。修好就行了,在路测是不准的,因为还连接其他电路。开关上是否19V的?

可调19.5V
开关上17V——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时候电池都拿下来的

这个是神舟的超级本,拿来的时候已经拆开了,我都没注意看到电池在哪,哈哈,
结果是后面一整场黑色的。

网友:
没有图纸参照同型号的图纸对照还是最终解决了就好!!!

网友D:
主牌子的本本就是不好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牌子的本本就是不好找图纸

嗯。就是
已经修复了。版主没给改状态呢

网友:
求EC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