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张显卡的维修,对花屏的认识和前有些不同

楼主(2015-07-13):
只说9600GS两张的维修:6张都是用水洗后烘干的。修好和没好的在图上有说明。说9600GS这两张,先修出各供电(具体的不说,供电是最好修的)。供电都正常后,1号出现小花,2号出现大花。修花屏,摸1-2号显存颗粒都没有明显发烫,用力压也没任何改变。考虑GPU有问题,加焊到芯片动后,待自然冷后上电,花型一样没任何变化。刷BIOS后,故障一样。(注意:此卡上有两片24,25各一片,后细说)。重做GPU,做后也没任何改变。这时没招了,本老头是死不冥目的性格。撤颗粒(一号板的)撤一颗试一次,撤到第6颗才出现花来字符都看不见了。怀疑花屏与颗粒关系不大。到回来换24,25 芯片,两张对换,怪了,故障现象也对换了。(注意:24是BIOS,能在编程器上读出,也能重写。25读不出,也擦不掉。24芯片是:AT24C16B;25芯片是:PM25L512。这里要靠大家说出25是干什么用的,能读写吗?)。这样看来BIOS没问题,问题在25 上,撤掉25,不亮屏,换25故障也换,确定花是25的根本原因。从另一张9600GS的板上取25换在2号板上,一切正常。装上驱动,过3D。

网友:
我这边显卡都是直接加焊,不行就报废

网友:
爱求真理呀

网友:
做维修,应该这样,才能练出技术

网友A:
我们也很多张显卡没修好啊?

网友:
碰到一些低端的都不搞了,这边的市场都被一些三板斧搞乱了,换个显卡23百,修好了我根本卖不上价啊!痛恨那些乱说价的三板斧同行

网友:
是PM25L512芯片坏了吗?

网友B:
颗粒可以维修吗 我们这很多颗粒有问题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C:
你真的是修显卡的?25芯片你不知道干嘛的?25芯片是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的是修显卡的?25芯片你不知道干嘛的?25芯片是显卡bios

好按你说:25是BIOS,它在编程器上读不出,几个都读不出,而24都能读出,换24 不变花的型态,而换25就改变花的型台。最后我取一另板也是9600GS  --25的换上,这卡正常。而换上这25也是读不出,写不进的。那25是BIOS,那24又是什么???它们什么关系???(我不回答我是不是修显卡的)

网友C:
25L512是一个64k的bios储存器。你为什么读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帖子看得又点乱。。。不管什么说 lz 修好了 就是好事!

网友:
感觉显卡花屏没有必要修了,简单的修一下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花屏的原因是25芯片坏,所以BIOS内容出错,导致花屏。有两个一样的板子对比着修,就是方便呀,也不用再找BIOS文件。你没有用软件测下出错的数据吗?

网友D:
楼主25.24用编程器,应该可以读出才对呀,我明天回店去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25.24用编程器,应该可以读出才对呀,我明天回店去试试去。

主题上写有的,文字的后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5L512是一个64k的bios储存器。你为什么读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我在怀疑我的编程器,但4片都读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我在怀疑我的编程器,但4片都读不出。

25系列的BIOS芯片,主板上也用得很多的。会不会是你的编程器出问题了?

网友:
我这好多显卡没有会修的 可惜了

网友:
我们这里修显卡没有名堂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搏,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久没来迅维了,谢谢分享。我库存的显卡也该修修了。

网友:
我有一块惠普机器拆的   花屏  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修显卡能重换gpu的也算是精修了,我一般就修修供电

网友F:
老师傅还真钻,不知道24、25开头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真有点网盲了,但不知道,你怎么会盯上这个芯片,想去换换试验呢?

网友G:
我和2L一样,不过好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傅还真钻,不知道24、25开头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真有点网盲了,但不知道,你怎么会盯上这个芯片,想去 ...

你别说,还真是试验性修,颗粒都撤完,花样不改变,没招就想到24--25,还真换了就不花,这不能说明问题,
换24不变,换25就变。也不知将24当BIOS,还是将25当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和2L一样,不过好多都不行

你还别不修,干的时间长了,那样的卡都有人要,9600在我地160好出。

网友:
25开头的存储器是存储显卡的BIOS,那颗24的芯片在25旁边么?

网友:
我也有一片像1号的显卡,问题倒是没有,就是发热严重。不知何故

网友:
不愧是大神,好有专研精神,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很多张显卡没修好啊?

卖点我给我吧。qq5499166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可以维修吗 我们这很多颗粒有问题就直接报废了

卖点给我吧。QQ549916616

网友:
楼主修好用了多久,我最注重的是效率

网友:
接到N卡花屏以后阻止都不打的  直接摸 显存温度正常的情况下 直接BGA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