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老本本装双系统

楼主(2015-07-13):
前几天接手一台10-11年份的MACBOOK AIR A1370苹果笔记本,客户说想装个双系统,另外说时间长点看电影要关机。首先判断是散热问题,时间用久了有灰尘,拆机,背面8颗短的2颗长的螺丝拆下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主板,电板和一块固态64G硬盘!拆下风扇,对机器用大吹风机清洁了下,清灰是很简单的,关键是装双系统:      以前装苹果双系统用到的是苹果自己带的BOOTCAMP就可以办到了,可是这个机器的OS X10.6.5里面的BOOTCAMP里面没有创建WIN7安装盘这一项,只有下载WINDOWS的支持软件这项,不管其他的了,先把WIN7里面的驱动下了再说,下好驱动BOOTCAMP3.0,保存到一个U盘上,然后再用BOOTCAMP软件来分区,分一个空白的区域来装WIN7,大小按自己的硬盘大小而定!记得用BOOTCAMP软件来安装双系统只能分一个MAC盘,一个WIN7盘,也就是就系统看到的分区只能是两个!不能再多了!因为苹果机器用的GUID分区表,这样的分区因为有两个隐藏分区,而我们在装WIN7时,在安装系统格式化硬盘时,WIN7下只能看4个主分区,所以说BOOTCAMP下只能分一个MAC,一个WIN7盘,因为另外2个分区名额被隐藏分区占用了啊!!好了,再说前面的BOOTCAMP分好WIN7的分区了啊 可以装了啊!但是本机没有第一个创建WIN7安装盘这一项,怎么装???在上面BOOTCAMP分好区后点安装就提示叫你插入安装系统盘,可是本机没有光驱,本人也没有USB-CDROM,怎么办?看网上说做个USB启动盘可以试下,我就做了最新的大白菜。U大师等U盘启动盘,可是没有一个能够启动的,后面分析可能是机器稍微老了点,不支持USB-HDD模式的启动!在这之后还用UISO软碟通软件做了个WIN7安装U盘,放在台机上都是可以正常启动,但是这个苹果没有办法启动!!郁闷急了!当时真的不想搞了,难道还去买个USB光驱试下???最后太晚了,关门了第二天再说!晚上回家想了下,没有光驱,可以量产一个啊 我以前就量产了3个U盘启动维护盘,没有一个出错的啊!
     好,第二天开店,空的时候我就拿出个新的KST-DT101 G2-U盘一个,上机,测试型号芯片,用的是大家都熟悉的软件CHIPGENIUS,得知是群联PS-2251-68芯片型号,PS2251-68也就是UP23N,查VID.PID ,下载群联量产工具UPTOOLS2.090,填入上面测得的数字,模式选21,也就是USBDVDROM+HDD,再选WIN7镜像,第一次量产时自己没有看着电脑,正好人家来修电脑了,等搞好人家的机器,看U盘已经量产好了,于是想试下,苹果开机前,按住OPTION键,等下就会出现启动菜单,这里可以看到一个MAC,一个BOOTCAMP,一个光盘WINDOWS,还有个EFI光盘模式,我们选择关盘图标的WINDOWS,开始装机,等到下一步开始安装,复制文件是就马上报错了!我想可能是没有量产好或是WIN的ISO镜像不好也有可能。于是关机,拔下U盘想重新量产下,再换个ISO,可是插上U盘,电脑打开UPTOOLS时,显示红色,出现FLASH FAIL ,检测出错。没有办法把U盘恢复再重新量产!后来上网查资料,得知FLASH芯片短接29和30脚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于是拆开U盘,短接29-30脚再上机,稍等下,打开UPTOOLS,检测是淡蓝色,可以量产,重新按照前面说的,只是后面换了个WIN的ISO镜像,这次我是看着电脑了啊!10分钟左右完工,再上苹果上装机,复制文件后稍微等下就开始装了,心里那个激动啊 !!!!后面就很顺利了的就装好了WIN7,再在系统下把前面下载好的BOOTCAMP3.0安装一个,然后重启后再升级BOOT3.1,后面就是自己装喜欢的WINDOWS软件了啊 !!!!好了,现在开始你在苹果机上的WINDOWS之旅吧!!本来想上点图片的,好像这个王牌6.1浏览器有点问题,怎么都选好了图片不能点确定上传,郁闷啊 !!!

网友:
写的好长呀!这种系统好像不好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凭你这篇文字就该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