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认不到网卡,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7-13):
b490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认不到网卡,网卡芯片RTL8111F,先换了一个网卡芯片,还是一样。

经过测量,芯片47/48脚3D3V_LAN_S5只有2.59V这是不正常的。45脚1D05V_LAN_S5没有电压,这也不对。查3D3V_LAN_S5的来源

Q3103的S极3.3V, D极2.59,G极3.3V,p沟道场管,Q3103没导通。但Q3103的D极有2.59V,这是怎么回事。Q3103要导通3104也有导通,测量Q3104的G极0V,Q3104也没导通,所以Q3103G极电压没有被拉低。Q3104G极电压来源于EC119脚,这个脚测了没有电压。算了不管他,于是把Q3103拆了,把Q3103焊盘的S极与G极直接连起来,3D3V_LAN_S5有3.3V了,芯片47/48脚3D3V_LAN_S5也有3.3V了,1D05V_LAN_S5还是无电压,网上查了一下讲这个1D05V_LAN_S5是芯片内部产生的,是这样吗。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纸,

网友A:
lan_pwr_on这个要一个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_pwr_on这个要一个高电平

lan_pwr_on是EC发的·,难道要换EC吗?

网友:
楼主重做系统也许就好了,十多天前遇到一例。

网友:
网卡芯片、25M晶振、南桥,这些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