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疑难杂症,先闪下就黑,带负载电压跳变

楼主(2015-07-13):
LG  W1942SEU

客户说明:在家斗地主正欢,突然就黑屏了。故障现象(闪下就黑12V.5V 跳变,)

望:目测一切正常,没有爆电容,小失落的一点
闻:突然就黑屏了,么有任何征兆
问:来讯维查了下同故障,只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有头没尾  应该是没修好,么办法借鉴了。
切:带负载,闪下就黑12V、5V 跳变 由于设备简陋、就按着多年的经验 维修。(事实告诉我们不要盲目自信)先后 测量 431、817、PWM、、、、、、无果
   主板大拆

随之更换:431、817、4007、50V4.74 、817 旁路电容、 D级FR107、PWM整流管4007、、、、、、  故障依旧!!!
废了老爷劲了,没点用,,,决定改通用电源模块 坑爹的是 涛声依旧。。。。。。。 反思还是老实点,查查吧  反馈开始查起一路全换了  是不是哪里漏掉了???    尼玛没换过的 也就是 431之前的几个反馈电阻了、 测试发现3个电阻对地0欧。。。。苍天啊  这是玩过的吧 ,最不容易坏被我忽略的地方 坏了。。在路测量0欧的2001,拆掉就不短了,更坑爹的是 拆下来测量 是2K 。。。。。 再次装上去就他奶奶的好了、就他奶奶的好了、他奶奶的好了、奶奶的好了、的好了、好了、了(机器没好,用了几分钟就黑屏了,5V只有3.6V 12V有11.7V :原来的那个2001确实坏了, 继续修)

是在对这板子没脾气,原电路也就没改回去。。。。反正都是好的、留着能用到 ,再次附上 改路图

做事不要盲目自信,经验不是万能的 。不过可以参考,我上面换的那几个 是很多台机器坏的最多的地方,吧友们可以参考的。

补充内容 (2015-7-16 20:54):
显示器好了 。是两个问题。 和三星通病一样  。上灯管 线焊接点虚焊 烧了  。症状是  一端亮度偏暗  。显示器亮下就灭掉,导致反馈 。。。。

网友A:
楼主就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吗,这电阻短路,焊下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吗,这电阻短路,焊下就好了吗

帮我分析分析吧 。现在 问题又变成 量一下 就灭,如果把2001(可能是1002 看不清了)  那个电阻 改成10k  闪的频率就很快 17v/8v

如果改成1.5K  15v/6v   三个电阻直接接在431上。1脚接 2.4K 接地--同时接68M 接12V----2脚和1脚 接 1.5K

3脚  两路分别接 1K 到光耦 一脚,3K 光耦 2脚

网友B:
不耐用 你相信不  楼主  这个 5脚的垃圾IC  功率和工艺有问题    一个IC几快钱   一块电源板⑩几块钱  稳当的多 价格报高点 安心  你这个改了  还有很多隐患

网友:
显示器还是喜欢换板 成本差不多把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与431及与431相关的电路有关,细心找一定会找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耐用 你相信不  楼主  这个 5脚的垃圾IC  功率和工艺有问题    一个IC几快钱   一块电源板⑩几块钱  稳当 ...

已经改回来了,耐不耐用。以修好为前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耐用 你相信不  楼主  这个 5脚的垃圾IC  功率和工艺有问题    一个IC几快钱   一块电源板⑩几块钱  稳当 ...

而且 为什么不看看 0465  之类的 芯片呢。三星  LG  很多都是这个型号 。 很稳定啊

网友:
你这样改 不知道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