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开机,显示器一直不亮

楼主(2015-07-13):
笔记本开机,显示器一直不亮 盒盖一直亮机系统也装过了还是不行。。。。。。没头绪跪求大神相助!!!!

网友:
请把句子写通顺

网友:
笔记本开机,显示器一直亮 ,盒盖一直亮机,系统也装过了还是不行。。。。。。没头绪跪求大神相助!!!!

网友:
合盖开关坏了

网友:
语文还是去学一下吧,但临时抱佛脚又来不及了,还是找人检测维修为佳.

网友:
盒盖开关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语文没学好哦。。到底是能不能开机?。。盒盖还能开机?。。你是外接显示器了还是内接的??

网友:
应该是休眠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开机后合上电脑,屏幕也会亮吗?盒盖开关坏了,就是没有也没什么事

网友:
可能机器以前修过,被别人拆了合盖开关了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很显然是盖子开关出了问题了。

网友:
盒盖开关坏了,直接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