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反复重启

楼主(2015-07-13):
今天修到一台b460.最开始是51123的16 17 18脚拿儿烧了个洞,经过处理后,能够通电跑马了。但新问题来了。跑马之后外接能够正常使用,内接,只要一接屏就在要显示时掉电。掉了之后又重启。就这样反复重启。查屏接口无短路。供电也正常。屏线也换过一个样,但是只要换超薄屏就能显示,其他的都是反复重启。这种问题哪位大哥遇到过,求解????????

网友A:
你接普通屏的时候量量看屏接口的3.3V正常不。。有可能是3.3V带不起普通屏,超薄的就能带起来

网友B:
看CPU供电管发热不?换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普通屏的时候量量看屏接口的3.3V正常不。。有可能是3.3V带不起普通屏,超薄的就能带起来

我查过了,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CPU供电管发热不?换个CPU看看

不烫,CPU我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台也是自动重启,进系统不到1分钟自动重启,最后没修好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台也是自动重启,进系统不到1分钟自动重启,最后没修好就直接换板了。

换板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