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版本2.5无法进入桌面求解

楼主(2015-07-13):
开机显示LOGO后直接进入BIOS设置,无法进入桌面,求解 决方法!

网友:
硬盘有没有接啊????H61板子没有接硬盘是直接进BIOS的!!!则是基本的!

网友:
硬盘接好每 CPU风扇接错接口了也会这样

网友:
接上硬盘丫丫,

网友:
时间设置下啊

网友:
cmos放电下试试看。

网友:
时间改了,装上硬盘,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直接挂个可以启动的U盘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硬盘没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时间设置是了吗?这个貌似不是问题哦!!你是用户?

网友:
刷BIOS H61 BIOS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难得问题吧?

网友:
LZ这显示器亮眼啊      刷下BIOS    不行    加焊下桥

网友:
一般就是硬盘没接好而已吧,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接了硬盘,直接进入系统!第一次修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