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8ZG由0.00几触发到0.01后马上掉电,这个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楼主(2015-07-14):
故障如题,触发到0.01马上掉电。3 5V都修出来了的。开始是3 5V芯片虚焊了,一通电烧了一大片焊工太差劲了我!后来把3 5V芯片换了。桥换了。其他发烫的供电芯片也换了。3 5V就出来了。但网卡芯片被烧个洞被我拆了。现在居然只触发到0.01掉电。EC也换过的呀。但有一点在只有3V没5V的时候。我开机上电无反应,发现EC有两脚是连焊的。。不知道EC坏了没有。思路一片混乱啊。求大神给我理一下维修思路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算已经触发了吧?是不是得按照不触发来修。还是查一下3 5 V后继转换电压没出来或后继有短路呢?+3VPCU通过一场管转换成+3V。但控制电压是MAIND啊。由EC触发后发出来的。我好像瞬间触发通电没测到这个MAIND有电压啊,也打 了这个场管的S极对地值(后继+3V电压的对地值)也有500多的。是不是EC有问题,或是说触发电路有问题啊。我现在很怀疑EC,想今天去查一下上电条件

网友:
楼主你这乱的让大神怎么给你理啊,小白觉得你还是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只能默哀了 35V出问题 麻烦了

网友:
一般待机IC,没焊接好,或者没上就通电,19V进来会烧坏很多地方的,运气好能修好的话,也得换个6、7个件,这样的故障没点运气和技术很难修出来的。朋友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后续应该还有短路,待机输出保护,因为上电不可能只有0.01、

网友:
缺电压短路 没有示波器没法修

网友:
基本上是报废了。

网友:
太乱 ,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法分析啊

网友:
换板吧  修起来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别乱、淡定,一不不来。先把待机、触发先修好。

网友:
我想你的板子修不出来了 坏的太多了

网友:
看看那EC发出信号了没有啊
看看南桥有没有发出信号

网友:
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法分析

网友:
这个算是触发掉电,你可以查下温控,温控有没有烧,,,还有桥那边有没有收到EC给的触发信号,,

网友:
天天回答怎么不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