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开机短路,装显卡+VCC_GFX_CORE就短路

楼主(2015-07-14):
显卡已换过 故障依旧
装显卡PL6 后面就短路,拆掉PL6 就不短了,把显卡拆了,PL6电压1V能出来,电流到1.0  没跳变  供电也换了 旁边mos 也换了 都不行,请问大神谁修过,给个建议怎么搞,或者不用显卡改集显也行。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Y460这种奇葩故障,显卡上去阻值0,拆了所有电容。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着急啊 有大神能帮忙一下吗

网友:
会不会跟显存有关  ?

网友:
亲把芯片也换掉呀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敲下来试下

网友A:
装上就短路,换显示吧,

网友:
那你就改咯 集显也可以

网友B:
阻值多少  不完全对地就行  显卡本来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多少  不完全对地就行  显卡本来就低

接电流表 显卡装上去 PL6 就 0欧 ,然后开机电流表跳短路 然后就保护了,周边电容也看过了 显卡也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C:
说的有点离谱啊 ,是不是做显卡的锡箔纸没从板子上撕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点离谱啊 ,是不是做显卡的锡箔纸没从板子上撕下来啊

没有 不可能,这么低级错误怎么会犯

网友:
那你想啊,显卡不短,芯片不短,电感是通的 ,上去他就短 ,这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了  是短到地吗

网友:
装显卡PL6 后面就短路,拆掉PL6 就不短了这句话真的没有看明白,

网友:
板层短路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   最后把上下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好好的查查应该不是很难得

网友:
第一脚有没有对错啊  上次重新安装两次就是短 洗洗看下晕了

网友:
焊盘掉漆、焊盘变形、焊盘鼓包。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显卡装反也不至于大短,接着查吧

网友:
楼主没有看一下确定一下焊盘有没有鼓包 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郁闷啊 ,会不会 显卡板层里 烧断了短路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就短路,换显示吧,
兄弟能不能认真看贴啊 他已经换过显卡了,骗分的吧

网友:
哇 厉害啊 看来也要努力了

网友:
还没搞好~~郁闷啊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台和你故障表现一样的 原来是显卡背面那个风扇支架装反了压着电容了 坑了我一天 你看看别也被坑

网友:
有的时候看起来故障很简单,但是修起来真是贼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