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楼主(2015-07-14):
       请问Thinkpad E40(集显),开机正常使用,时不时屏慢慢变灰色直到屏幕图标看不清楚,但每次大约过六秒钟左右后又恢复正常,是哪里问题啊?(CPU换、屏线换过,故障依旧,只有屏没换了)

网友:
屏幕坏了。。。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自己好自己坏,屏的可能性大,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屏的高压条的问题哟!我也在初学,液晶显示器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屏和显卡

网友:
液晶屏幕的 事

网友:
这多为屏的问题,外接正常就先换屏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