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467 笔记本,电流跑到0.383 不显示

楼主(2015-07-14):
内存的 主供电。VREF ,VTT 和 SPD 电压 正常, 桥和 总线1.05V 和 1.5V 。。CPU 供电 0.92V 。 电流停在0.383V ,和显卡 应该没有关系了。求个思路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CPU 都没过,先换个U 试一下,或者清洗一下CPU 座子!

网友:
加焊桥,不行再刷bios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  ,已解决   。 通病  : 硬盘地下的电容  。但是拆下来 测 电容  无穷大 ,没有数字额变化

网友:
老大你说是通病,搞清楚原因没,为什么那个电容坏会出现这种情况给分析下啊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呀 有的话干掉

网友:
路过,暂时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