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开机能跑马 5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5-07-14):
今天修的!映泰TA880G HD 在论坛搜了的 位置在主板左上方,IO芯片右上角一个472的排阻,更换OK"   找了个472的排阻换上 问题解决 看来这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上个照片不是更直观一点

网友:
哦,,谢谢,,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看一下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没写过程,是怎么知道那个排阻有问题的。

网友:
没图啊?lz是直接找的通病来修的吧?

网友:
LZ能发处图看下是那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发图,要是能找到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就更好了

网友:
通病杀手,呵呵

网友: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电,如缺供电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楼主,原因说下呀

网友:
上个 照片啊   给你加分!

网友:
大神在民间a,好厉害

网友:
楼主上图片看下,杀得这么轻巧。我等不明白的即便遇到了怕找不到那个排阻

网友:
    学习了楼主  把BIOS备份发来下

网友(2017-04-05):
上个图,我给你加分,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