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联想y460 不到一分钟准时掉电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5-07-14):
一台联想y460  电压貌似都正常。。大概有55秒到一分钟 准时掉电风扇狂转 进PE和BIOS 情况一样 看似是温控的毛病 但是怎么也修不出来  显卡加过 bios刷过 开关板拆了 CPU换过都没用  有没有修到过的朋友说一下 温控也换过都不行 在论坛搜索有很多朋友和我的情况一样 都没有解决 应该是通病 有的说加焊显卡好的  但是我的改成集显也是一样掉 排除显卡 有没有修到过的朋友说一下啊  谢谢  修的好郁闷

网友A:
这种掉电的确烦恼,先排除供电不良,再找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掉电的确烦恼,先排除供电不良,再找信号。

哎  修的头都大了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毛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修的头都大了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毛病 ?

肯定有,可以加焊试下看,

网友:
可以看一下是否是EC的问题,因为控制风扇的是EC呀。

网友:
主板程序也有可能影响

网友:
应该是桥边上的一个电容漏电

网友:
准时掉电我遇到过BIOS,开关,PCH,温控,等到,,,仅供参考

网友:
先看看温控先

网友:
PQ不行了  要换

网友:
温控电路如果没问题,那可能是EC了,因为温控的信号最终还是送到EC进行处理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也不能上来就搞EC吧 是EC接受到了 关闭电源的信号在掉电的

网友:
掉电有好多可能的 上次我看到有一个联想好像是51125旁边的一个小电阻氧化导致的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保护

网友:
屏供电电容激穿

网友:
我遇到也是没折  认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