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2个问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5-07-14):
问题一:主板跑线需要辅助工具吗?以前修显示器和电源时仅需要万用表就足够了,现在主板跑线万用表不管用啊!
问题二:看到很多高手都能在论坛里快速找到所需要主板的图纸,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怎么找快一点?

网友:
望  闻  这俩个样先。再记得主板供电地方

网友:
跑线工具用镊子啊~~~~
在搜索那里   找主板的型号,对应所需要的下载图纸

网友A:
你这俩问题这么笼统 怎么回答?    找图纸把板号输进去就有     跑线还是离不开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俩问题这么笼统 怎么回答?    找图纸把板号输进去就有     跑线还是离不开万用表的。

在那里找,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俩问题这么笼统 怎么回答?    找图纸把板号输进去就有     跑线还是离不开万用表的。

找图纸把板号输进去就有?在那里输入版号?

网友:
主板跑线,,可以用辅助工具,,也可以只用万用表,,图纸论坛里搜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网友:
还需要下载点位图

网友:
下载迅维客户端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大部分都是没有图纸的,主板跑线主要是各大供电要懂得识别区分,备把镊子,铜刷。。。如果所跑线之间有很多线不能确定是否有跑错时,可以用万用表笔顺着所跑线走,过一定距离后用力扎所跟线,如果通表示跑线没错,如果不通表示跑线已出错。

网友:
跑线还是学不会啊  电路基础我都还没一丁点啊

网友:
跑线不用万用表怎么跑。

网友:
图纸一般都是论坛搜的  就是需要下载分!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图纸的  经验就能修,  只有比较麻烦的需要用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