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

楼主(2015-07-14):
是不是 技嘉这款主板上面 VTT_GMCH_OV1 是有5V的待机电压啊,但是上电之后5V待机电压就没有了但是(随之上电之后这个D8的阵列二极管3个脚多没电压了我感觉看图纸上面二极管P极有个(1.5V)的电压吧)我怎么看其他技嘉的主板这个VTT_GMCH_OV1 没有5V待机电压 啊。另外D11这个是没有的。新手 谢谢麻烦 老师傅们跟资深一点的师兄们告知一下。

网友A:
没有看见、?那个是431 分压成2.5V。。。。。。

网友:
你是说你的板子没待机吗??

网友:
没有看懂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那个是431 分压成2.5V。。。。。。

我知道 431分压了 2.5V  .  我想问的是 D8(BAT54A)这个二极管 不是 有 2个信号吗  一个VTT_GMCH_OV1 一个VTT_GMCH_OV2 怎么我在插上电源其中一个 VTT_GMCH_OV1 信号 我用数字万用表 检测到 5V的待机电压 ,但是我在其他技嘉主板上面检测这个VTT_GMCH_OV1 信号时 是没 5V待机电压的, 所以我想问问 这款GA-EP43-S3L的VTT_GMCH_OV1 是不是 跟其他技嘉主板不同 他是不是本身是有 5V待机电压的。

网友:
我想问的是   D8(二极管BAT54A)这2个信号 一个VTT_GMCH_OV1,一个VTT_GMCH_OV2 ,在插上电源    的情况下怎么  VTT_GMCH_OV1     这个南桥信号 我检测到5V的 待机电压啊。   但是我在其他技嘉的主板上面  检测的时候 这个 VTT_GMCH_OV1 这个信号没有 5V待机电压得。 所以我想问是不是这款 GA-EP43-S3L 这款板子的VTT_GMCH_OV1 这个信号是不是 有个5V的待机电压啊。 这个VTT_GMCH_OV1 是南桥那边的。   上面图纸ICH9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