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掉电

楼主(2015-07-14):
型号:P5KPL SE
故障: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开一会掉电(有时感觉像保护掉电),如果掉电的话再触发不能触发非得拔掉电源才能触发
BIOS已经刷过,CPU滤波电容全部换过,还是不行,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15-7-15 11:21):

已经修好,就是换了一个BIOS旁边的822。现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开机以后再按重启键才能开机

网友:
822排阻。IO旁边的全部换

网友:
早上一个压桥好了

网友:
掉电的很难修啊

网友:
有短路情况,着电源保护了

网友:
你可以拔掉小4P看掉电不

网友:
华硕板爱坏排阻呀。

网友:
桥有问题??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这板,不是短路保护,应该是822变值了。找io与南桥边上的822

网友:
北桥和CPU座都加焊了也不行,呆会再换822

网友:
三把斧杀通病吗,呵呵

网友:
已经修好,就是换了一个BIOS旁边的822。现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开机以后再按重启键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