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0无CPU供电

楼主(2015-07-14):
联想E320触发电流0.32,无CPU供电,其他电压正常,版号是DA0PS3MB8E0,BIOS已刷过,无图纸,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PS3  传给你一份

E320 DA0PS3MB8E0 MB.pdf

网友:
CPU无供电跟BIOS没有任何关系,无图纸,你可以参考别的帖子,只要CPU芯片型号跟你现在维修的芯片型号是一致的就可以,同型号芯片外围电路不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先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再测量场馆,如果有条件不想测量,就把CPU供电芯片和场馆统统换掉,一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最好是测量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现象,以免换上的芯片,场馆再次烧坏。切记!!!!

网友:
谢谢了,想给你加分但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A:
有图纸了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没有图低,可以找一个芯片的PDF资料,只要知道了脚位定义,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
CPU 供电加焊一下

网友:
CPU 供电加焊

网友:
换个供电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了  什么问题啊

已解决,转换电压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