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待机高芯片烫

楼主(2015-07-14):
待机芯片输出线性3 5 有3.3  5V缺拉低为2V 然 强加5V烧 PD8502发烫 拿掉PD8502上19V电 大短路 装上PD8502就原故障 求帮助 看不懂 我去掉PD8502烧5V就没有多大的电流了 我认为是芯片的问题哦 上管 途径电容我都拆了 还是一样的5V倍拉低 打算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水 哎..................

网友B:
他发烫无非就是线性电源短,还有就是待机电压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发烫无非就是线性电源短,还有就是待机电压短

呵呵...........................

网友B:
上下管控制级悬空了  这样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控制级悬空了  这样是不对的

-   -定了芯片 最近机器好多那种烦人的 闹心 定不下心

网友:
我是说加电的时候上下管控制级不能悬空

网友C:
你可以打一下BOOT的对地阻值嘛,还可以量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是否损坏就可以了,不是非要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打一下BOOT的对地阻值嘛,还可以量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是否损坏就可以了,不是非要通电的

测过了 通电只是我的强迫症啊 晚期了.................

网友D:
先把线性后级的的拆掉嘛还不行再换芯片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线性后级的的拆掉嘛还不行再换芯片也可以呀

是啊 我已经定了芯片了 现在在和你们打打岔呢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