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自动关机

楼主(2015-07-14):
问题是这样的,我手里有个联想x201笔记本,只用电池不自动关机,只用适配器也不自动关机,只要电池和适配器都接上就自动关机,关机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连续关,有时候过1个多小时关机,就是不定时关机的样子,大家给个维修思路,谢谢!!温度正常,硬盘正常,

网友:
我换过适配器,电池没换过,电池手里没有就没换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

网友A:
查温控电路,TB62514的58脚电压不能超过0.5V

网友:
电池放电管不良了

网友:
我查看下
谢谢高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温控电路,TB62514的58脚电压不能超过0.5V

同意楼上所说,该脚不能超过0.5V电压,该脚连接很多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如果电压超过,那就要检测一下这些热敏电阻是否损坏,还是热敏电阻了附近的温度过高导致

网友:
学习了   楼上的好厉害啊

网友:
x201 这款机器好像问题怎么别的多,

网友:
先排除供电干扰,再屏蔽温控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不好修哟,楼主修好了说声哈

网友:
目前手里一个红屏

网友:
C壳拿掉主板的右下角的黑布扯开,下面有元件腐蚀了

网友:
这机器键盘开机按钮也喜欢出问题的吧

网友:
壳拿掉主板的右下角的黑布扯开,下面有电容腐蚀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高手有啊啊。

网友(2015-08-20):
x201笔记本,最近老自动关机,按上鲁大师显示80度到100度,我清理过风扇,加过硅脂,这些都没用,后来发现了,只要接上电池温度就高,单独接适配器没超过60度,单独接电池没超过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