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5-07-14):
这个是胜利vc890d万用表的板子  这个芯片坏了  但是芯片表面被打磨了  看不见型号了   好像是个门 或者运放  4脚vcc 11脚gnd

网友:
应该是个门

网友:
具体能知道那几种型号吗   这个板子上另外3个芯片分别是 7106  TL062  74HC14

网友:
这个不太好找吧,要不你找个相同的板子,或者图纸

网友:
边上那个是不是74hc14 那这个可能是cd4011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两个芯片

网友A:
不是  我这个芯片 4脚是vcc  11脚gnd  4011是 7脚和14脚

网友:
万用表躺了10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我这个芯片 4脚是vcc  11脚gnd  4011是 7脚和14脚

可能是LM324

网友A:
考虑过324   就是比较纳闷   324这么普通的芯片   为什么要打磨呢   又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不豁出去了  买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324   就是比较纳闷   324这么普通的芯片   为什么要打磨呢   又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不豁出去了  买 ...

和芯片贵贱没有关系,主要是垄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芯片贵贱没有关系,主要是垄断问题,

这东西也不是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这也垄断?

网友:
再拆一个对比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表子。也是坏的了。也是不知道这IC是什么型号的。
一个表子是一上电亮一会不到三秒钟就自己关机了。另外一个是上电开不了机工作不了的。
我把两个表的IC都掉换过没搞好一个。
最后让公司重新买了两个新的回来。
这个IC应该是LM324的IC
因为我之前修这两个坏表时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图纸,上面好像有说到有这个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