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掉电

楼主(2015-07-14):
用十多分钟句掉电 有时时间更短 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 CPU温度正常 求解啊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温控芯片更换下!

网友:
摸下显卡位置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和5520一样不 我板号是8241P 我的点不亮不装内存会报警 把你BIOS给我个

网友:
bios也有可能的

网友:
最好先刷 一下BIOS,再处理 温控芯片

网友:
散热,bios,芯片

网友:
通电待机0.013

网友:
是不散热不好呀 看看风扇

网友:
查下隔离电路

网友:
查不到温度?查下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如果你怀疑温度 先将温控电路屏蔽了 再维修 还有告诉人家 你是INTEL OR AMD 还有主板厂家 做了什么操作 好判断

网友:
哥们修好没有 我现在有一个一样的 还在努力中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铜管最后考虑下

网友:
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 这个机子有没有独显? 如果只有集显的话 是检测不到显卡的

网友A:
先刷下BIOS先,在看看其他的
Sentimental
胡老板 又上来学习了
详情

网友:
刷bios,首先排除一下

网友:
把温控芯片取掉试一下

网友:
把温控芯片发出信号那根线割掉,或者换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导热器会不会坏了  这个也有可能的啊

网友(2015-08-20):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BIOS先,在看看其他的

胡老板 又上来学习了

网友:
只能是找时间

网友:
摸显卡背面看烫不就知道温度是否正常了

网友:
小板跟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看到请回话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独显可禁用独显试试

网友:
兄弟什么情况?我也遇到一个!求解